HP-NX6325一插电源就不停的启动

楼主(2010-01-30):
我手头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啊
一插电就。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充电灯一闪一闪。风扇一下转就停了。又转。又停 连续这样不断。3.3V的电压是稳定的 5V的电压随指示灯0-5V上下波动。打5V对地不短路
挑开电路上的PAD1后5V电压稳定。看来还是后面的电路影响5V不稳定的。但5V的后续电路太多了。怎么查。我在论坛上看到一样的机型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好过,给个建议!!

网友:
你这个5V在电路中又不是直接的短,一定是送到某个管子或芯片后得到某个信号后才短的,你就这样打阻估计也打不出的,查图看看吧。很有可能是些小元件

网友:
看5V 后面的电路一个一个查,找图纸快点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问题依然存在啊,修的没有思路了,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给点经验吧。

网友:
我想應該是電源晶片那邊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