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1-30):
故障:待机正常0.03,3M,5M,1.2v,1.8v都正常
此机修我花了我两天时间,拿来和大家分享下.此机拿来时同行修过(同行说换过南桥,拆了网卡,声卡,PC卡IC还是掉电),来时待机正常,一触发电流跳到0.5几掉电到000.(注意:维修过程中有一次,有一次,电流是跳了几次才掉的)明显有短路.由于待机正常,于是测量B电压看有没有短路.各组电压都测了都正常.突想到可能是那组电压没起来,掉电,于是用示波器测在掉那一下,各电压有没有起来.结果每组电压都有.此时头都大了.由于还有好几台机要修,就放在一边了.
每二天一早,没事做,对首昨天那板在想,因为是掉电到0,所以要么是短路,要么就是CPU温度太高,短路昨天都查过了,今天就试试温控这块,由于有料板在,就更换了一个温控IC,触发,不掉了,上CPU内存,开机正常.原来温控IC坏,会让H8认为CPU温度很高了.就算你上假负载,也会掉电.第一次修到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就是IBM检测电路厉害的地方,也是我们维修要注意怀疑的地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就掉电几秒的那个时间测电压我感觉都麻爪,你得用出发开机,还得用万用表速度点
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回楼上必须要用波波才测试得出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维修中的确很重要.有机会认真研究下.

网友:
的确很有代表性,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了,修 了太多这样的机器了。掉电头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