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MATS结果

楼主(2010-01-30):
七彩虹GF5200双128显卡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5276      2805551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5276
Write   Error Count: 2805551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等待,老手帮你解决。

网友:
应该是U7和U9吧。。不过不肯定。。。期待高手

网友:
先更换u9  前提排除 外围电路

网友:
U7 和U8 这两个颗粒吧,你先试一下

网友:
换u9,还不行加焊GPU,

网友:
Bank 0 这个表示的是正面的显存
BANK 1 表示的是反面显存

网友:
首先看BANK0(如兩面都有MEM 正面為BANK0,被面BANK1)判斷是正面還是背面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