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T60蓝牙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蓝牙使用正常 FN+F5可以开启关闭蓝牙,并且有提示音,但是蓝牙指示灯不亮,

是屏线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我可以确定我的主板没有问题!因为手里没有备用的配件!要是有个高压换上就知道了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

我在线等!!!

另外IBM上面的灯都是IO控制的么?这个我不知道?有修过此电路的兄弟,回下么?

已经查出来了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那此灯都和I/O有关 是I/O控制的你看看I/O的芯片把 或是它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