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200修复一例

楼主(2010-01-30):
机器型号:三星scx-4200

故障现象:不搓纸...

维修经过:用户送修的时候 不上纸...拆开发现 电机驱动ic 击穿...更换后故障解决...

附图...

网友:
这个烧了的是很少见的.

网友:
这个烧了的也不少,,,我那换下来的板子中,就有好几个这个IC烧掉的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小,,,可能是其功率不太足吧

网友:
我也要接显示器喽。多回贴多结劳动成果

网友:
三星的 这个驱动 板 接口真多啊。

网友:
的确是很少碰到这个驱动块烧坏的。

网友:
请问:电机驱动ic 你是在哪找到的?

网友:
请问:电机驱动ic 你是在哪找到的?
引用 网友A:

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