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不加电

楼主(2010-01-30):
开关针有5v电压,cmos跳线针有3v电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18 和0.4左右,谐振电容没有短路的,,pci的14脚有3.3v,就是不触发,下一步改查些什么啊?谢谢

网友:
用的负载还是CPU点的?IO测试点正常吗?

网友:
空着板子测得,现在发现强加电也不加电,有没有可能是ms-5完蛋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MS-5故障
那是一个负责开机的芯片
很容易出故障
先试着换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先更换了MS-5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