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奇怪问题,插诊断卡才能点亮

楼主(2010-01-30):
ECS  NFORCE5M-A ,AM2的CPU,NVIDA单桥。此款精英主板,拿来时,客户说时亮时不亮。我们试机,不能点亮,但是插上诊断卡却没有问题。
1.用我们试机的电源,能正常点亮,无任何问题
2.他的电源试我们的好主板,也能正常点亮。无任何问题
3.此主板上一切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无思绪。请大家帮忙想想。
明天上班我把PCI旁边的几个电容换一下试试,现在请大家各抒己见啊

网友:
电源内部电容有鼓包,功率偏低了吧

网友:
那就送顾客个8元的检查卡。就说主板商搞活动,送的。有这个钥匙才能打开电脑

8元就能搞定的东西,一定不要麻烦化。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估计桥的事。这个板子还坏桥.麦克还难装声卡驱动,公版的驱动一定麦克不管用

网友:
可他的电源在我们板子上很正常啊,我也怀疑他的电源功率问题,可是在电源上找不到多大功率的说明,晕,一定是杂牌电源。战神400PX的

网友:
今天下班了,明天再来看看。还有PCI旁边有几个电容没有上,不是人为的。,空着的,明天补上去看看,反正是滤波用,无负作用就行了吧

网友:
电源内部电容有鼓包,功率偏低了吧
引用 网友A:

他的电源还没有过保,不能拆开看哦

网友:
朋友们帮忙想想啊,遇到这种问题,也比较郁闷呢

网友:
焊把,焊了就好

网友:
我现在开工了,等会好了给大家说,呵呵

网友:
暂时搞定了,这是网吧机,在这里有两台,把两主机的电源交换使用,OK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没解决,也是送了个诊断卡,早知道打开电源看看,学习了,楼主的问题很好啊

网友:
问题是提出来 了,可是没得到根本的解决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