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测量方式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0-01-30):
今日修了个旧版的世纪之星电源,没待机电压,5SB是用TOP222Y三脚形状的管,用数字表红笔分别接第一脚和中间,黑笔接外壳,为什么都显示出来数字都有"-",难得正负接错了吗,但用红笔接第三脚就没显示"-".像这种通电量电压表笔应该怎么测

网友:
显示溢出。电压档位小了,打到大于300V挡。

网友:
如果黑笔是接机壳的话就不行的,机壳是低压的地。TYP222是接电网的地,两者不能相连。

网友:
如果黑笔是接机壳的话就不行的,机壳是低压的地。TYP222是接电网的地,两者不能相连。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要怎么操作,有时侯测三极管或场管我也是把黑笔接去外壳红笔接管脚,麻烦指点下

网友:
分开量,以变压器,光耦两边分开

网友:
接300v 大电容的地

网友:
如果你是测电压的话,接地接错了也会显示是0。00 你的量程又是直流1000V怎么会是溢出? 表坏了吧,要不就是你说错了什么地方

网友:
修电源一定要分清“热底板”和“冷底板”的“地线”(就是电工原理中讲的电位参考点),前者的地是和220V交流电量相连的,手碰到会触电;后者的地是相对市电悬浮的,相对安全。为此在各种开关电源的PCB上二者有明显的分界。学修电源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安全第一!!

网友:
溢出是二楼说的,量程1000V才是我说,完全没关系,不知道8楼说什么

6楼说分开量,以变压器,光耦两边分开是什么意思,

看了这些回帖都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我说得不清楚

网友:
9楼说得对。其实这里涉及到4个地的问题——地,热地,冷地,保护地。地,是电位参照0点;热地是以变压器为分界、初级绕组侧电路的电位零点,热地与大地没有完全隔离,(能构成回路),摸的话有触电的危险;冷地是以变压器为分界、次级绕组侧电路的电位零点,冷地由于变压器的隔离,摸的话没有触电的危险;保护地是为了防止机壳带电(漏电)而设置的地,接入大地,就是接三孔插座的那个中间孔,通常将冷地与保护地接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测量时为了操作方便将负表笔接机壳。

网友:
版主说得实在详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像我这样测量表笔应该怎么接,

网友:
唉,给你特意编辑了个图。首先要明确不共地,你测不到电压的,那么TOP222的S引脚就是你要的地了。
楼主的基础急待提高。

网友:
更正一下:选择不共地(同一个地)的地,你是测不到准确电压的。如果你想测TOP222各脚的电压,那么S脚就是你需要的地(接负表笔);如果你想测5VSB,那么冷地就是你需要的地。

网友:
我会补习的

那我要测S脚的电压笔应该怎么接呢,三极管也这样测?红笔接C黑笔接E?

网友:
溢出的根本原因是哪根本不是直流电~~~

网友:
还是不懂,有人发更初级的帖都解决了而我的~~~~~~

网友:
看来你还是和我一样菜,加油啊,兄弟

网友:
不好怎么说了。《电工原理》和《晶体管电路》是我们修理工的必修课,在理工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虽然都是“专业基础课”,但《电工原理》却是《晶体管电路》的“必要先修课”,可见它的重要性。维修中涉及的各种电量测量技术(贯通电量和跨接电量),都是要在学好《电工原理》中打下坚实基础的,愿与LZ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