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S2363S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1-30):
神舟 这本子以前维修过掉电的问题,这次还是一样,有时开机用一会就掉,有时用3 4个小时也没问题。CPU AMD 2600+换过了,内存风扇也换过了
没办法了,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大家给个建议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先刷BIOS再加焊CPU座
我试过加焊CPU座好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加焊cpu座子,修过承龙262 263的掉电是加焊的cpu座子

网友:
换个新的CPU座一定会好的

网友:
AMD的座是不是特别爱虚焊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先看看CPU座子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