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显示器

楼主(2010-01-30):
IBM的显示器有见过没?.
求IBM显示器图纸

网友:
IBM的当然见过,,,图纸也是对应型号的,,,不会是一张图就能对应IBM全部的机型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IBM的显示器难道就一个型号吗?

网友:
楼主大概是专修IBM显示器的IBM所有的图纸全要

网友:
就我維修過 n 台 的IBM 的LCD , 會需要用到"電路圖"的 , 目前還沒遇到過

建議~你要找圖紙~~可以到新手區~~去找找吧!

基本上IBM 多是給其他廠商OEM的~~IBM自己沒在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