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3 Wide维修

楼主(2010-01-30):
一台联想193显示器,有时显示正常,有时黑色变成墨绿色,而且还有很多色斑!拆开后检查屏线,及屏都没有问题,仔细检查高压板,发现有虚焊,补焊后再试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跟高压有关系?请高手解释下原因?

网友:
很奇怪,高压板和色彩也有关系?

网友: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高压电路和你这故障不相干

网友:
打错了,不是高压板,是信号板

网友: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虚焊的位置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是无铅的,不容易虚焊,屏线接触不良还有可能

网友:
肯定是LZ在检查屏线的过程中重新 插了一下屏线,好了

网友:
我看也像是楼主重插了屏线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