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1-30):
一台ACER19”液晶,具体型号没注意看。此机问题是不能显示!打开后检查,电压正常,一边修客户一边在旁边说,昨天还可以,只不过按键很难按,有时还会自动跳出菜音选项,今天就完全不行了!于是,我就检查按键,发现开机按键正常,但从客户说明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其他的按键有漏电,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所有的按键全拆下来,结果真的有三个按键不行了,全部换新,再试机,搞定!

网友:
按键原因开不了机的是好多哦。

网友:
AOC,飞利浦和BENQ的显示器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很多显示器都有按键漏电这个问题~~~~

网友:
會自动跳出菜單选项, 就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直接量每个按键的电压就会发现那个按键漏电,不过全换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