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关于hp V2000(AMD)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现在这个主板是刚开机使用正常,是用大体在40分钟以后,喇叭出现咚咚的声音好像键盘按键按下去的声音,拔掉键盘触摸板还是一样,打开一个新的记事本文件总是出现=,此时只要把声卡禁用之后一切就正常了,重启电脑在不禁用声卡的前提下故障仍存,关机之后等电脑凉下来,开机又正常。听说声卡有问题我把声卡芯片换掉了也是同样的毛病,键盘控制芯片97551也换过,故障仍在。bios我也换过同样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造成这样的问题。我发现这个声卡和modem是在一芯片上工作的。不知道是不是。麻烦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笔记本的MODEM和AUDIO是在同一BUS上的,如果声卡和南桥找不到原因,可以考虑一下MODEM会影响的。

网友:
南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把modem芯片焊下来还是出现这个情况!想不出问题来。但是焊下来之后电脑生modem还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俺的本本还有救吗?在线等!!希望高手出来给我一个详细的检测步骤吧。我还有一个一样的板子,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短路了,一按开机键就保护。本来想修好一个也行啊。无奈自己的能力有限啊,这个开机保护的主板,原来拿过来的时候插电保护修到最后就是按开机键就保护,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出来交流交流的啊

网友:
兄弟们出来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