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显卡有细小水波纹

楼主(2010-01-30):
一块杂牌845GL主板,集成显卡,开机就有细小水波纹,换PCI显卡就正常.换过北桥附近电容和管子,换过VGA头子,最后补焊北桥芯片还是老样子,各位大侠,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换内存看看行不

网友:
晶振两边的谐振电容换下

网友:
内存和电源都换过,问题是插PCI显卡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一开机就有水波纹,和驱动也没有关系

网友:
晶振两边的谐振电容是贴片的吗,14.318晶振吗

网友:
如果是我遇到,可能先就烤北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北桥的事,我遇到过时系统以后画面就一直抖动的,加焊北桥以后就好了,不过风险大了点,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了,还是一样,难道要换北桥吗

网友:
换吧,就是它了。

网友:
换北桥吧,显卡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貌似需要换桥了  杯具

网友:
看下这贴。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呢??
http://chinafix.com.cn/thread-90931-1-1.html

网友:
我也有这么的一块板,换了电容还是不行,难道真要做桥??

网友:
换贴片电容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桥了,不赚钱也得换,可以赚到维修经验。

网友:
换北桥好像有难度,我只换过南桥.这板子只能换北桥了吗,加焊过北桥了,没有用

网友:
没有电容鼓包,也换了,连带内存附近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845GL的北桥用多大的锡球,明天准备试试

网友:
跑下北桥到VGA的线路,看下有没有刮伤.元器件老化之类的,没问题的话那你这块板就没维修价值了.买个桥就三四十了,还要去找同型号的;845的旧板才卖几十块一片!

网友:
电源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810板,也是图像有波纹,是北桥附近有一个电容鼓包了,更换后就OK了.
建议楼主换掉所有电解电容,再考虑北桥.

网友:
我除了CPU附近的电解电容没换,南,北桥附近的都换过了,内存附近的也换了,电源和内存都换过了,看来除了换桥没有其他办法了,换桥对于845的主板来说的确没大意思

网友:
北桥嘛  但是风险大哦  我这做北桥的成功几率也不是很高  一般加焊不行就得重做 或换了不行就加张PCI显卡呗  二手的又不是很贵

网友(2010-03-19):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拿回来的时候是看见电容不行了,就全部换了,但还是不行。本来以为自己的工功不行,又很小心的换了一次,但还是不行。又不知道怎样重做北桥(请楼主指教一下),烦了很久很久。。。最后没办法,上官网下了个驱动。竟然好了,真TMD。。。原来是自己太菜了。。。

网友:
有波纹一般是电源滤波方面的问题,因为显卡是集成的,要占用内存做现存,找内存旁边的电容应该就能解决的,

网友:
怎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呢?

网友:
显卡集成在北桥 得换了

网友:
和谐振电容有关系吗,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