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主板运行程序出错,确认是主板的事!(已修复)

楼主(2010-01-30):
这个主板使用的CPU是p4 2.4 1M 533 的,测得该主板的核心电压为1.39,请问这款CPU的正常供电是多少,是1.4V吗?
cpu

网友:
478的核心电压应该在1.5v-1.8V之间吧,1。4V偏低了哦

网友:
一般都是1.75V差不多

网友:
一般品牌机有些低于1.5V的吧

网友:
不同的主板供电电压是不同的,这是主板设计的需要。1.39也属正常。在用万用表测量之前最好碰一下表笔,看一下压降。

网友:
嗯,我也感觉有些低,不知道怎么提供这个核心电压,是不是提高一下能稳定些,因为内存供电什么都是正常的,系统能够安装进桌面,但运行程序总出错

网友:
这个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41B,我查了下它的参数,1脚到5脚为调整脚,10010为1.4V,10000为1.45V,我将4脚拉低到地,现在CPU的供电已经到了1.45V,我先测测稳不稳定

网友:
把cpu供电处的mos管都换掉还不行,测内存供电2.67V了,应该是正常的,没办法,先换下试试吧,把内存供电管换掉,开机装系统一切正常,运行稳定,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