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A0是那的事

楼主(2010-01-30):
一845板,原故障为,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开机键无反应,强开机测所有电压正常,测70脚复位时机器确跑FF,后怀疑是IO问题,更换后可以正常触发,但跑C1-A0,触发检测卡跑两次C1后变A0不动,测内存供电2.5v正常,IO为W83627HF-AW ,是我更换的IO有问题?还是还有其它故障?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根据原故障,好象不一定是IO问题```不知道LZ为什么看到风扇转下就停就换IO了。
是开机就跑的C1吗?如果是可以当作CPU没工作,看供电是否正常,座子是否虚焊,由其它代码跑到C1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确定插槽好的,无杂物,内存好,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