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本子检不到光驱

楼主(2010-01-30):
今天干了两个像同得戴尔1400本子,不同得故障,但是装机后都有一个像同得现象,进系统没有看到光驱,刚开始还以为是光驱或者板子接口不好,互换了光驱还是不好,但是放光盘用光驱启动项能读出盘来,说明都没问题,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因为两个都拆过bios电池。戴尔的bios还不太一样,各位高手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驱动问题,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中光驱应该有叹号吧

网友:
coms  设置 SATA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把“次要IDE通道”御载掉,再重新“扫描测试硬件改动”试一下。

网友:
“放光盘用光驱启动项能读出盘来”是啥意见?是能用光盘引导启动吗?我觉得应该首先考虑BIOS设置,而不是驱动或“设备管理器”。

网友:
网上搜一下,改下注册表,那天win7不认光驱就是这样搞定的。估计你没有全部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