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网故障排除

楼主(2010-01-30):
一台式机不上网,机主和另一家共用路由器,另一家也上不了。这种情况很明显,要么没有宽带信号,要么路由器坏或没有设置好。电信的事咱管不了,先排除路由器吧。断开路由器,直接通过MODEM连接,但机主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输区号+电话号码,密码输电话号码,一下子就通了。机主反映没有改动路由器设置,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还有可能被电信或网通屏蔽了

网友:
路由长时间不关机也有可能出现断网,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次,试试,也有可能是电信邦了MAC地址了吧,进路由克隆一下MAC再试试!

网友:
路由器用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不能上网的故障,一般路由器坏的太少了,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下一般就OK了

网友:
我正常出去遇到的都是把IP给改了  路由都进不去。。的人
厉害吧,本地禁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进路由器看一下路由器的状态,可能是路由器死了活坏了

网友:
不能那样简单的认为路由器有问题,要进去看下是不是路由器没有设置好,有些地方可能出现信号屏蔽也说不定,一般不是专业干咱们这行的人是不会关注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但机主只要求装系统,可没让我检查路由器好坏啊。

网友(2012-10-01):
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和10楼意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