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845的问题,知道的帮下忙

楼主(2010-01-30):
局部电路图在此~~,今天修一台x31 1845就不出1.5和2.5,那些基本条件都正常
临下班时我瞄了一眼电路图看到了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skip信号,平时看供电芯片这个都被我无视掉了
但是现在看skip这个引脚是受到两个信号控制的
slp3和b_on
请问-skip这个引脚在新片正常工作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看了看1845资料好像是说这个引脚是控制功率大小的...)
第二个问题是,slp3和b_on到-skip是否是构成了与门结构(因为小弟没看到上拉电压,而且感觉两个二极管一个通一个不通也能使skip变成高电平)
希望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
1845  不能输出电压  一般都是大的滤波电容坏了   你检查一下 加焊不行 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