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0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内屏黑!

楼主(2010-01-30):
清华同方k420(amd u ,t-50,amd 690gm芯片组,集成x1250显卡,sb600南桥)l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可以使用。内屏黑,不亮。但有时也可亮,亮时可以还使用。我是菜菜鸟,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不亮的时候,屏有没有显示图像  如果有显示就可能是高压灯管电路故障!

网友:
可以看一下屏线是不是接触有问题,

网友:
不亮的时候,图像是没有任何显示的了,屏线接触问题,我检查了,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检查休眠开关

网友:
一般集成显卡的MB,有灯管显示的时候,灯管的优先权大于CRT,所以灯管会先显示,CRT只有通过切换开关才可显示,最大可能是切换开关有问题,有的是磁通开关,有的是机械的。

网友:
怀疑是灯管打火了.换个屏看看.遇到R30就是这样的情况,拆开屏一看灯管的线也跟着掉出来了,焊上灯管的线后就正常了.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休眠开关,和切换开关一般在哪个位置啊,
今天我把屏弄开了,高压条固定好像有问题,我现在重新固定了,正点着呢,不知道,能点多长时间,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