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显示器求助,图像正常下面不满屏咋办?

楼主(2010-01-30):
一片LQ121X1LH22屏,用2025板试过很多驱动都不正常。现在有一个驱动能使图像正常,但是下面有一个厘米是黑屏没图像,图像往上往了差不多一个厘米。有些驱动就不是左边就是右边不满屏,还有一个驱动就图像全宽了左右上下都宽了,不知是驱动不对,还是哪里没搞对,请高手指点。

还有我想用这块2025的板子和2621的板子刷下程序试下,怎么就老是跟烧写器连接不上

这下面是我用烧写器的连接图,是不是我用的升级软件不行?有谁知道的告诉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连接是对的,只是烧写2025的驱动板,板子不用上电的。还有就是不知你这个烧写器要不要升级头的。

网友:
可能是程序不对.还有就是你这个屏的灯管要换了.图象发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楼主的驱动板跟我今天一客户的驱动板是一样的。这显示器是同事接的。故障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自己拆出来了。奇怪的是按键板跟驱动板上的接口不吻合。现在怎么接也不亮。板上又没有标识。哪位兄台知道怎么接吗?显示器是17寸的。驱动板型号是LTM170EX——L01
如果有PDF文件麻烦发个过来。以下是刚拍的图片。

网友:
按键板看你第二图,依次是   电源   指示灯  指示灯  地     上键    下键   自动    菜单
虽然天天改,不过指示灯和上下键我都没记对,不过别的是对的,这个只要接对了,指示灯和上下键可以后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楼主的驱动板跟我今天一客户的驱动板是一样的。这显示器是同事接的。故障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自己拆出来了。奇怪的是按键板跟驱动板上的接口不吻合。现在怎么接也不亮。板上又没有标识。哪 ...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型号是屏的型号吧

网友:
楼上的,按键板的线靠另一头插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上电那不可能吧?就插那个VGA数据线就可以了吗?里面有电压传过去的吗?那也试下,图像有点发红那是相机拍摄问题,问题就是下面不满屏哦

网友:
楼主的那个问题是因为程序不对,SHARP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不是通用的程序可以点得亮的,得对应屏才行

网友:
程序不对,,,找合适的程序再刷一次

网友:
哪位老大有这个对应程序的贡献一下咯。谢谢。

网友:
是啊,这个问题,肯定就是程序不对了,你看下屏的型号,找到对应的屏驱动,刷上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程序,你试下

网友:
什么型号了,我给你找着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了啊,我也有那样的问题啊,大家把有那屏型号的发出来共享一下吧,感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你有那屏的程序吗?给我一个好吗?我也是那个型号的屏,我也想是程序的问题只是一直没找到,感谢了啊

网友:
这样的现象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楼主多试几个程序看看吧别的不要动了。

网友:
就是程序不对,按屏型号写程序吧,没有就多试几个

网友:
是按屏型号写的也不行,我又试了很多12寸的屏驱动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