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换南桥老是跑C0--

楼主(2010-01-30):
我接一台T41不开机南桥坏了。时钟有一脚对地短路。换一南桥怎么跑C0--。我是四位跑码表。不知道什么意思。换了三个南桥都是这样。有没有高手告诉一下
不开机

网友:
再按着北桥试试看,台式机的C0一般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跑CO?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座接触不或是空焊呀!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楼主加焊南桥的时候把北桥弄虚焊了!!

网友:
IBM T4 的机器CPU 坐子没有空焊的呀,C0 这种情况BIOS 也会有可能够,在说这机器换个南桥不至于将北桥弄虚中间还有显卡了,怎么会北桥虚焊,还是看看你的南桥,要不就是BIOS

网友:
想想T4的结构~~楼主有可能在加焊南桥的时候央及到其它桥了~应该是北桥。。。

网友:
CPU座的问题.你加旱看看

网友:
CO.大多数是北京的问题......

网友:
哈哈。板上也有北京。北桥问题。

网友:
跑C0要先换CPU试试,CPU排除后再就是CPU座子! 如果跑到了C1了才是北桥!

网友:
CO,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看你做的这么辛苦建议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时钟有问题也会跳CO的

网友(2010-03-11):
这种情况什么都有可能,你换了南桥是一样的情况,那肯定就不是南桥的事了,要想想南桥是怎么坏的,是不是雷击,看看网卡发不发热,还有就是你做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掉件,电阻这类的,找同样的主板对照一下

网友:
打呼乱说 你是一开机就C0还是前面跳过什么 你还是看看什么引起南桥坏 你说时钟有一脚对地了那一脚
这个机器网上图纸多 点位图到出都是 如果你确定南桥是好的话你看看声卡网卡什么的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CO 所有机器都是很难修呀 那你就把BGA 温度高点 全做了 试试 多加点助焊剂 嘻嘻 俺都干过

网友:
NB焊下再说啊

网友(2010-04-13):
楼主,后来到底是什么问题请回复一下,我今天也弄接到一个跑CO的一样的,还没有动手,如果你修好请你告诉我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