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30):
开机电流跑到0.27就掉电

网友:
有短路吧,保护了!

网友:
很可能是CPU片子虚了,这几天老修旭日150,全是时开时不开,或者开机掉电,全市3205虚汗。你拿示波器点到CPU供电上,看看有杂波吗

网友:
不是的,进过水,然后就成了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