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12故障求助?急

楼主(2010-01-30):
有个急问题,我有块7200.12的500G盘,正好是那种固件有问题的盘,认盘,但是LBA为0,要保留数据,用效率源修复后LBA值恢复正常,能认出是500G的硬盘了,但是启动就蓝屏,用MHDD扫描,前面很正常,后面全是坏道,看到硬盘好像有些有这个问题,用效率源的硬盘重建功能无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谢谢
硬盘

网友:
周涛
MHDD有修复的功能吧

网友:
^Z
T>
T>/1
1>F
.....
/T 转T
T>
T>i4,,1,22

网友:
用PCI3000的DE试试能否提出数据

网友:
在1级模式下,输入F提示是错误的命令,不知道F的作用是什么,i4,1,22是清G表,故障还是如此。

网友(2010-03-30):
同样的问题啊啊。。。。。。。。请教高手。。。。。。。。。。。。。。。

网友:
F的作用强制写入的意思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2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