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找不到CONEXANT声卡分析

楼主(2010-01-30):
HP DV6000 AMD NOVIDIA 芯片组,由英文VISTA 改到英文XP时失去CONEXANT HD AUDIO 声卡, 安装所有CONEXANT 相关驱动均为找不到此硬件,无法安装。设备管理中有如下未安装标记:
BASIC SYSTEM DEVICE 3个,
NETWORK CONTROLLER ,
SM BUS,
OTHER PCI BRIDGE DEVICE
UNKNOW DEVICE
VEDIO CONTROLLER
因其中未显示CONEXANT声卡设备,所以认为可能有硬件问题。
完成网络,显示,和CHIPSET驱动安装后,未安装设备仍然无此声卡信息。是修硬件还是考虑系统问题? 看了逻辑图后认为声卡从南桥出到CONEXANT芯片,应该属于一个PCI BRIDGE中的设备,但不知道如何打通这个桥,并且认为声卡硬件故障可能性大大小于软件问题(机器很新),就诶有打开机器检查硬件。接下来就找到微软的UUA 声卡驱动(是HP DV系列万能声卡驱动)试试会有什么变化,结果安装后有了惊奇变化:OTHER BRIDGE DEVICE和SM BUS 不见了,派生出
CONEXANT HD AUDIO 和MODEM CONEXANT HD AUDIO 两个新设备,因此隐藏的真正的声卡设备出现了。随后再安装相关CONEXANT HD AUDIO 驱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过程中应验用正版英文XP安装会出现此问题,如用非正版英文XP就可能根本装不上了。 分享此例仅为参考。

网友:
驱动问题吧,换个系统,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还有没有可能是软件冲突造成的这种故障?

网友:
我也碰见过VISTA改XP后没驱动得  不过后来打售后电话解决了!  看来售后还不完全是....

网友:
UAA驱动 HP DV系列机器里确实很必要  这些声卡和MODEM属同一条总线

网友:
结合网上对UAA的介绍,初步了解了UAA的作用。多谢LZ

网友:
一哥们儿的HPCQ45装身卡装了两天,不行,以为是硬件不行,最后升BOISE好了,HP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这问题很有可能跟BIOS有关你刷个BIOS看看就有答案了我碰到过BIOS出问题导致不认声卡的

网友:
HP的声卡驱动是相当麻烦。要上UAA后,然后再安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