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怎么修不亮的显卡,能否介绍下经验 啊

楼主(2010-01-30):
本人最近经常接到有不亮的显卡,可是拿来不知从何下手,大家通常是怎么测量的啊,都有哪些电压,是怎么 个工作原理啊,是不是从金手指处,上来个12V,然后在显卡上在变压的儿啊,显卡正反面都有 件,很麻烦,如何跑此电路,怎么个维修流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去认个师傅吧!

网友:
你问的问题 包括的范围广了

网友:
一句话多潜水

网友:
不好说~~~看过没有掉件后 , 我一般先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核心~~成功率60%左右~~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提一点我平常的做法:先看有无烧件,掉件,灰尘如何,金手指如何,如无异常用表打阻值,场管,调整管,AD线,电源正极;73欧电阻等等的对地阻值(各个板不样测得的结果不样但不该短路的地方如果有短路那你该知道咋办了),如无异常可上板测电压,(此时可看风扇转不转,)测点多以场管,1117,显存颗粒,GPU,门IC,行场的电压。电压多以12V,5V,3.3V,2.6V各板不样电压也各有差异,这就看你的是那系列的了,有点事下步再说,(我也是小小白请见凉,只作参考,但不要骂我)
不亮还看屏的指示灯,如指示灯是绿色,那有可能BIOS,或分辩率太高,你的问题实在太宽,但常见的还是:如无短路,电压也正常多以GPU虚焊,击穿。BIOS版本太老,驱动版本不当等。

网友:
你问的问题 包括的范围广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8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