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30):
接修一东芝L20笔记本,插上电源开机不通电。拆机,检查+3VPCU只有1.5V,明显不正常,对地打阻值,没发现异常。怀疑PC112失容,直接并上6.3V/1000,无果。电压拉低不是电源问题就是负载过重了,如果用的是数字可调电源,这时待机电流就很直观了,很可惜是指针的,只有那么一点摆动肯定看不出来。查看电路图,+3VPCU其实到的地方也不多,只能逐一断开排查了。当卸下PQ7的时候,电压恢复到3.3V了,测量PQ7阻值,正常范围.再量+3V_S5,006,明显短路。。。查看了一下电路图,这个电压去了很多地方,而且是直接给南桥供电的。没办法。只得从简单开始。。。一个个拆了。。最后拆到南桥,+3VPCU正常了,恢复到3.3V,然后就停止输出保护了。。。就是这家伙了,IXP400.手上没有这个南桥,淘宝上拍了一个全新的40,换后通电可以正常开机了。
有点简单,但是没办法。。骗点经验了。。

网友:
思路决定修路!
楼主思路清晰
不过可以考虑用烧机法 会更快点!

网友:
电流太小了。。。也用过烧机法,一点也不热

网友:
不简单,挺难的。有大有小,连南桥都干了,还简单。顺便问一下,+3V_S5待机时就有吗?

网友:
晚上太晚了。保存了明天再看。
刚刚我还从一台机板上查ISL6520发出到南桥短路的。

网友:
,+3V_S5待机时就有吗?肯定没有,这个是要开机IO给信号才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