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9Z维修经历

楼主(2010-01-30):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A99Z的机子,在新疆的冰雪环境使用一年多了,这次带回来直接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1.首先卸下电池,加电,电流0.02.嗯,没短路还算正常

2.拆机裸板加电,可以开机 。但是一装上底壳就开机不了。 手头有薄膜塑料纸,于是把底壳和主板绝缘处理,可以上电,莫非主板和底壳有什么不良接触?

3.手头有其它事情,于是先放着。。。。。。等忙完后再来测试,这回没做绝缘处理可以加电,但是很快掉电(未上屏幕)

4.莫非虚焊?于是把几个供电相关芯片逐一加焊,ok,这回不容易掉电

5.装上屏幕进入系统后  大约5分钟掉电

6.怀疑cpu供电电容(330  848u d  背面印记t03不知道什么意思??)  手头只有个330 其它类型电容,好,先换一个

7.进入系统用鲁大师系统测试,第一次正常,第二次掉电。。。。。仔细一看,一条内存800的,一条667 莫非频率不同也会掉电?一条条测试都正常,于是把之前两条内存的位置对调。。。。还是偶尔掉电

8.这时无意看到进入系统后我的可调电源指示灯红灯轻微闪了一下。。。。笔记本是19v的(我的可调电源最大也是20v2a)。。。。看来可调电源带不大动。。。换上自带的电源适配器,ok,,,再无掉电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可调电源也太弱小了吧
可调电源不好  工作不稳定  会影响我们对故障的判定

网友:
本来好象没什么毛病啊,仔细分析,想下就好了,佩服LZ的动手能力啊

网友:
貌似 是楼主的 设备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事就给我碰过一次.T40的机器.还得整机都拆咯.发现没什么问题.实在是想不明白了.最后拿客户的适配器插上才知道是可调电源坏了.白忙了一个上午.所以说别指望设备永远都是正确的.它真的会影响判断阿!

网友:
呵呵,遇到过有的机器电流5点几A的,我的可调电源只有5A,本来机器修好了的,结果可调电源电流小了,又花了很多时间才搞清楚,郁闷死了

网友:
看来一些设备也要备两个,比如可调电源什么的,还有电源线接口,要多备几条,明明是自己设备的问题却判断成机器的问题,修一通不说,万一毛病搞大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网友:
可调电源功率太小了吧,2A有点小,最少应该用5A的

网友:
2A的电流肯定掉电了,裸板还可以整机就带不动了

网友:
哈哈。。。。你太逗了,楼主。。。

网友:
我曾经修旭日150时遇过跟这一样现象,全是给可调电源搞的,我的是数字的,30V,5V,实际只能上到3A,再功率大点的机子起不来,掉了

网友:
12楼的朋友,你没把电池卸下来啊,我怎么从没看过裸板电流跑那么大的啊

网友:
一般不上电池点板,我的电源也怪,有些板上电池就是要掉,用适配器就不掉,我这种故障是裸本点的

网友:
20V2A的电源,不太合适修笔记本,现在双核的独显的本子,开机一般都要2.5A左右,IBM16V的机器好多达3.2A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自己不知道吗?在新疆的冰天雪地里一直用的是可调电源吗?没用可调电源之前一切正常吗?为什么要修?

网友:
是客户新疆拿回来就不能开机了,具体是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哥们,可调电源要5A/30V的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