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A8T

楼主(2010-01-31):
一向对自己做桥的技术挺有信心的,可是在这二个月以来有二次接到显卡返修的机器,并且两个都是二十八天坏。今天接到的是A8T不显,二十八天前给他重值的显卡,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问题吧。真是可恶
今天又重置了一下显卡,加电屏显示一大半,右边有小部分黑的,怀疑显存受影响了,于是又加焊显存,画面显示正常,兴奋了一下。接着装机,开机后为了保险,给他装了个3DMARK拷机,没想到可怕的想象出现了,运行3D花屏,关机再开机就不显示了,过了一会再开机又显示。把显卡板拿下,仔细一看,7300表面上有点冒泡。不知道7300有没有挂?我现在是换显卡板还是加焊北桥?
A8T的通病是北桥和显卡,不知道我的这个北桥是否虚了,真头疼,不知道如何判断北桥虚还是显卡虚?
还有这机的散热是否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
估计LZ也是土炮,土炮做BGA真是又高兴,又担心

网友:
7300表面有泡了?估计是显卡挂了,你还是不要动北桥吧,先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估计要换了才稳定 显卡鼓包有可能是你没烘干过吧

网友:
7300的还好,要是7600无铅的,呵呵,十有八九做死

网友:
不是土炮,校时360C,做HP的还没有过返修
请问这机的北桥虚会造成花屏吗?

网友:
北桥应该不会的啊

网友:
A8T的显卡很难做。我发到合肥做的。合肥说做好只保一个月。但我给客户说好三月了。结果一个月坏两次。合肥不愿意退款。说还有几天就不给质保了。没办法我发到南京。两百六。给做的保三月。用一月后又坏。再次发南京。南京从做。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都怕见到那个客户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换个吧

网友:
显卡,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只能更换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