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600 512m ddr2 定位!

楼主(2010-01-31):
6600 冰封骑士4 512m DDR2
MATS报错:c20 22

正面顺时针8颗DDR2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哪颗的问题?

网友:
报错位是在U1,经验来说是GPU

网友:
C通道
4:32-47

3:48-63

2:8-15,24-31

1:0-7 16-23

A通道

8:40-47,56-63
7:32-39,48-55
6:0-15
5:16-31
显存排列如下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这只是这种板型的定位,如果有不同请自己定位找出规律

网友:
卡原来大花的~~~加焊GPU后变为 c20 22~~~~又加焊了u1了~~~结果依旧。。。。

网友:
核心有没有 崩叫?
一般核心坏了  6系列 显示卡

网友:
今天重新加焊了一次核心!现在好了~~mats全pass!!果然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
能重装就重装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