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时不时黑屏,不易发现的问题,却又是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昨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19寸的液晶,客户说,会时不时的黑屏(有时可以用2个多小时,有时一开机就会黑)。上电开机,和客户说的差不多(开机一闪黑屏,但指示灯为绿色,说明CPU工作正常),心想这种问题见多了,一般都是爆电容,坏灯管或高压条有问题什么的!!!报价,把客户支走。。。。。
   拆机,有修过的遗迹,电容没爆,把屏拆下来,用“代换高压”点灯管正常,有点郁闷,上电开机(没接屏),不到二秒,指示灯时亮时灭(开机,自动断电,自动开机又断电,很有规律),怪了,没拆之前,灯明明是绿色的,怎么拆开后,黑屏后指示灯也不亮了,心想,可能按键有问题,把按键板从壳上拆下来(线是连着的),用万用表一测开机按键,有阻值(500多欧);把线拔掉后再测开机按键,还是有阻值,正常应该是无穷大和0欧的,把按键拆下来,确定按键确实坏了,把坏的按键换掉后,阻值恢复正常,上电开机(按键板我拿在手上,没接屏),几秒后,指示灯黑了一下,大概一秒后恢复正常,重复几次,之间也指示灯黑过二次,问题没有解决,故障依旧!!!
   在此先说明一下,该机供电是外接的12V电源,供电板12V分三路(供电板和高压板是连在一体的),两路通过电感直接到解码板和高压板,还有一路转5V后也是供解码板;检查高压板,高压板是12V直接升压的,上面没几个元器件,12V直接通向开关管,测量那几个升压开关管,阻值都是正常的,也没发现虚焊现象,再次上电开机,正常,半小时后,还是很常,超郁闷了!!!客户打电话来催了,怎么讲,总不可能跟客户讲,咱没找到问题吧!没拆了,就跟客户讲,你的机子怎么怎么的,需要多烤一下机,让他明天过来拿!把客户暂时搞定之后,开了一个多小时没出现问题,这问题没出来怎么修呀,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多郁闷了,没拆了,把和12V供电相连的2个电容换掉,准备装机后再烤机,把板,屏,按键装好后上电开机(修显示,一般在装上盖之前都会上电测试一下),开机,黑屏(指示灯为绿色),我以为屏线没插好,拆开,装上,再开机,正常了,准备关机盖上盖了,按了半天都没关上,以为是按键板没装好,断电,把按键板重装一遍,上电开机,开不了机(新换按键,且还是进口的那种,不会就不行了),怪了!!!难道按键板还装好,拆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问题呀,又装了一次,上电开机,黑屏,指示灯也不亮了,有点兴奋了,问题终于有出现了,拆了,把板量了一遍,板子很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找到,上电开机正常,搞了半天,连问题出在那里都没找到,那个时候,那种感觉,感觉自己好失败,真的!!!
   回想一下整个过程,好像也没什么地方有问题呀!但好像,装机在盖上盖之前通电,出现的问题超多,难道问题。。。。。。
拆了,再装,先把板子装好,盖上板子上屏蔽用的金属盖,装好按键板,装屏(我每次装屏都会很小心,都是轻拿轻放),当上屏的螺丝的时候,我的手压了一下屏,怎么开机了,当时也没在意,上好螺丝后,关机,又关不了,按了好多次开关机那个按键,都没关上,直接拔电源,再插上,又开不了机了,又准备拆机,把固定屏的螺丝下了(没拔掉电源),手动了一屏,又亮了,按按键,按键还是关不了机,把屏提起来一下,按开关机键,关掉了,把屏放下,开机(手让屏有点震动),出现正常一下,自动断电,自动开机,又自动断电。。。。。。
   拔掉电源,我试着把屏拿起来又放下去,来回试了几次,发现屏的边边会压着按键板和解码板相连的线,把线拿起来认真一看,有几根线都掉皮了,像被刀划了一下一样,不认真很难发现;把线包好后,装机测试到今天,正常。
   狂晕,这么小的问题,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大约的看了一下没有看懂,描述的过于画蛇添足,简说明问题就行了~~~

网友:
奇迹就是想不到

网友:
这款机子的按键本身也易出问题,也会出现上边的故障的

网友:
我看你讲几句就估计是按键电路故障   果不其然

网友:
一开始是按键的问题.

结果在维修的时候, 上螺丝的时候, 把排线弄破短路了.

网友:
维修之前要仔细观察每一个部分

网友:
有的是象你所说的那样,也有可能不是什么零件坏,有的只是线啊,元件漏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