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信号超出范围,怎解决??

楼主(2010-01-31):
我同行有一台15寸液晶,开机的时候无法显示,显示信号提示“显示超出范围”,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帮帮忙
求助

网友:
先接好的显示器打下分辩力,把它调小一点看看能显示不能显示?楼主什么牌子的?

网友:
入 安全模式(不又或者是 ,进入 VGA模式),修改 分辨率、刷新率 稍低一点的 :
800*600、60 赫兹。

网友:
一换主机.二,改分辨率.三刷程序.

网友:
进安全模式 调整回来 不行先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主机开机后按F8进入安全模式 ,调到1023*768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MCU 程序坏了,重刷一个

网友:
电脑开机时会显示自检界面吗?如果有显示,可进安全模式去卸载显卡驱动然后再重启电脑装下驱动,就OK了
如果无显示,应该是液晶驱动板程序坏了?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机子,出现这种情况,不用想,MCU坏了

网友:
还应该注意一下刷新率。刷新率不要设得太高了。调回到60试试。

网友:
三星的就是MCU有问题

网友:
各位说的是关于主机的情况啊,我的主机是专测液晶,不会是主机的问题,而是在于液晶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是三星的显示器,是组装屏来的

网友:
先换信号线试一下,还不行就是程序,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接另外的显示器把刷新率降到60HZ再接这个显示器试,还是提示那就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刷个MCU

网友(2010-03-09):
感谢大家的提议

网友:
重写程序或更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