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寸显示器开不了

楼主(2010-01-31):
故障表现为按开关没响应,(是但偶尔可以开得到)打开检查无明显烧焦痕迹,按键板是好的,量得高压一体板输出有4V,开关信号线有0,2V,不知道正常否,本人第一次修液晶,还需要量哪里的电压吗?该怀疑哪部分出毛病呢?

网友:
高压输出4V不正常,要12V,你查电源输出的的12地方先弄好这个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部分十二伏以下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电容有没有暴哦,如果没有请查下高压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明基明通,C5707 容易坏量量看看

网友:
高压部分C5707没问题,12V以下的电容只有一个
问题补充,开机没有任何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有时候可以开到机,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还有其他问题能导致这种问题吗?

网友:
你觉得还是换一下开关板试试吧!

网友:
刚修了一个明基15寸的,故障现象跟楼主的机器差不多,把按键全部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正发愁呢,HAIER的有的时候能开到机,有的时候又不行。也是第一次搞。不知道测哪里
·

网友:
BENQ的显示器按键经常坏的。。楼主先换了按键在试试吧

网友:
按键开关。。。。。摘掉。不用也行

网友:
查一下输出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明基大多数是开关板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