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主板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转贴}

楼主(2010-01-31):
DELL D600的笔记本在国外销的比较多,国内也比较常见,也是dell曾经销量最大的机型之一!出现故障返修的机器较多,主要是设计、料件和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本人因工作的关系,接触这款机器比较多,现就出现的相关问题作一归纳总结,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别急,马上切入主题)
1、电源接口(JDCIN1)接触不良 此电源接口出现问题可造成插上电源不开机也不充电,料件的品质原因
2、客户在使用中误将电源接口插入串口(实际遇到很多)  有很多客户在插电源接口的时候很容易插进旁边的串口(JCOM1)里,造成19v直接串入主板内的接口电路,轻则com口不能使用,直接更换u29(MAX3243)就可以了;严重的可造成不开机,这就需要更换USIO1(LPC47N254)了。系用户使用不当造成,根本原因是设计的接口布局不合理造成
3、不开机,开机片上的三个指示灯闪几下,就关机了       拿到这样的机器,首先可以测一下Q196 的第2pin对地电阻就知道了,红表笔接地,原则上小于1.0k以下就可以判断是网卡芯片u127的pin A14open(虚焊)造成的,直接加焊这个BGA就可以了,客户经常在插拔网线和USB时用力不均所系,根本原因是网卡芯片布局不合理造成
4、不能充电   出现此故障时,首先要检查mini pci网卡下面的D108有无烧坏,可用万用表检测;如果在刚开机时画面有提示(不能正确识别电源适配器),这就需要更换USIO1、D108、L77。分析:电源接口接触不良造成19v直接串入电源适配器识别信号(PS_ID)造成
5、插上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就灭了 此故障为常见,系主板供电部分short造成,检查起来相对容易些,重点检查Q90,多为Q90 pin4 open造成,其次查PQ4、PQ5、PQ8、PQ9   .
6、不上电
       查修比较容易些,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请联系我,竭诚帮忙
7、不开机
     检查此类故障时比较棘手,但一定要有正确的检修思路,走一点弯路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有结果,否则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