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扇区在前面

楼主(2010-01-31):
一块640G的硬盘  很多坏道挺顽固的。反复修复还是存在,都在前面于是我用PQ将前面100G划分为一个区然后隐藏。但进行ghost系统之后 无法启动。
是不是将前面的扇区隐藏导致无法引导进入windows呢?如果是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如果太多,有可能引起不能启动。隐藏20G对XP来说没有问题,我试验过。

网友:
如果100G后面没有坏道,这种方法应该是可以装系统的,我试过,第二个分区必须分成主分区并激活,如果还不引导可以进DOS下用FDISK重写MBR (FDISK /MBR)   或者用WINXP安装盘安装!

网友:
具体各个操作系统的启动是有限制的,比如DOS必须在前2G才能启动,不管你激活不激活这个限制是存在的。至于XP限制在多大可以启动,目前没有可以了解的数据,你可以网上找找看,不过不一定有。

找了一个,但不包括XP
http://os.51cto.com/art/200510/8702.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