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P3421.管教定义~~

楼主(2010-01-31):
手头上有一块老本本的板~~电流跑0.75就不动了,有1.35V的CPU供电,我查找ADP3421的PDF量了各个脚的电压,量到14脚IOFB的脚只有0.35V!但PDF上所写的这个教是1.5V的电压,然后PDF图上就标着什么 VCC CPU IO !请问大侠们,这个VCC CPU IO是3421给CPU的电压,还是由CPU发给3421的信号?PDF上面全部是英文,没办法看懂它说什么,求大侠们指导一下~

网友:
1.5V线性电压调整反馈输入脚。根据图纸,它是3.3V经过三极管后生成1.5V的反馈检测脚,通过这个脚来调整13脚的输出,使1.5伏电压输出更稳定。(个人理解,不知道对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