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4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1-31):
有一HP NX9040的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78就不动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笔记本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看看插不插内存有没有区别,如果没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主板了。而且北桥的可能性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