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l芯片组 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0-01-31):
v3000
笔记本
,装系统用优盘引导 一到GHOST界面就掉电,用ghost安装盘来装,能复制 完文件后重启动,也掉电,单独安装 也试过了 一样
已经做了显卡 风扇也清理了 感觉问题好怪
笔记本

网友:
进PE 用GHOST32安装,同时测试一下CPU 、主板、显卡温度?看看断电的时候温度正常吗?

网友:
换个CJPU试试,修过一台DV1000的CPU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