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镭姬杀手X300加强版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1-31):
迪兰恒进镭姬杀手X300加强版进系统黑屏/
   供电正常,没有装驱动就可以进系统。
装好驱动进到一蔉动条就黑屏啦。

网友:
会不会是假卡啦,或是GPU有问题吧。

网友:
核心 vpu  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上错了  我有遇到过这种问题X300 。X550.   X600驱动上错都会黑屏

网友:
什么系统?xp还是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