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1G内存不认?

楼主(2010-01-31):
金士顿1G双面667的内存,在主板上和软件里都认不到,金手指掉了一个,补上后也是认不到内存,在RST里一样,像这样该怎么修,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改成单面512的试试

网友:
回版主,在SPDTOOL里能找到模块2,还可以写进程序,在CPU-Z SPD里也能检测到容量和电压,就是COMS和RST里检测不到,像这样该怎么修,请版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一个SPD试一下,记住是换不是从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