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用驱动板该怎样跟按键板连接?

楼主(2010-01-31):
请问通用驱动板跟按键板接口的脚不一样。该怎么改装连接。现在驱动板上的排针是10针,而按键板却是11针。。要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
少一针啊,看按键板上有几个键。拉过去就行了嘛  多出来的一针是不是3.3V的供电啊

网友:
接开关就行了。

网友:
对比下原板的定义啊,这个只能自己摸索了,并不是很难找

网友:
一般都接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装个开关和自动调节键就好了/

网友:
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原来是驱动板上的线跟高压板上的线接错了。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导致按键板上的开关失效。也不亮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