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集成 加电不亮

楼主(2010-01-31):
BIOS是否和965 独显的 通用啊 我换了 BIOS 妈的 就不加电了 待机0.02 换回原来的也不加电了 是不是BIOS后面的 IO 挂了

网友:
右侧两个USB口的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我吹BIOS的时候 把后面的IO 吹挂了啊 哎

网友:
集成的BIOS和独立的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吧

网友:
吹BIOS应该不会把开机芯片吹坏,会不会是BIOS 没焊好?要么就是把里面的程序搞坏了

网友:
正常待机是0.043

网友:
独显和集显的BIOS是不通用的

网友:
可能是程序搞坏了,刷一个吧

网友:
集显的 V3000 965的 觉得应该是BIOS问题多 还有NB问题 哎 客户机器取走 没时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