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奇怪的问题大家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1-31):
一块杂牌845GV-MLV客户拿来是内存主供电管烧了,换个50M30(好的)电压被拉低了在换几个还是一样,后来换一个9916的电压就正常了,50M03跟9916同样是MOS管怎么会出这样的情况啊想不明白,内存电压是有了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可是我一关机在开机又进不了系统,跑AA这是什么问题希望有路过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3055代50N03好用  3055代9916在一些板子上就不好用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管子又坏了

网友:
你看看一原来的是什么管 , 一般都用3055和99156 都好用

网友:
这跟耐压值和导通性有关系。

网友:
还是原型号代换最好啊!

网友:
有些内存MOS管是不能随便代换的,V星的845也是这样,我就是多换,换到正常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