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40 解密

楼主(2010-01-31):
客户送修这个机器  BIOS  HDD都加了密码  开机就要BIOS密码  进系统要HDD密码  我查了图纸  主板上面有个解密的跳线  但是  我不论怎么短接都解不了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啊   图纸见附件  标记为G70  PSWCLS#

ACER AS3640,TM2440 GARDA-5 M[1].pdf

网友:
补充一下   我把BIOS刷新也不管用  看来密码不在BIOS芯片里面

网友:
这 个没有解过.你可以试试把触点短接,然后开机. 再断电,把触点断开, 这样试试吧!

网友:
开机就要BIOS密码 ? 进系统要HDD密码?
没有开机密码怎能进系统?

网友:
断电后 短接几秒就可以了,能解BIOS密码,但硬盘密码解不了

网友:
短接那个RTC-RET

网友:
我有HDD密码  但我不知道怎样去掉  因为我进不了BIOS设置   我短接过那里  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
短接开机试试

网友:
我把那里焊接起来  开机   还是要密码

网友:
要是有码片的话短接是没有用的

网友:
HDD密码 笔记本主板解不了

网友:
今天把EC换了 还是一样  短接那个触点没有效果   寻求大哥们帮组啊

网友:
楼主刷下93C46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