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测试环境错误)请教高手看看鑫益佳8500GT 花屏MATS 8

楼主(2010-01-31):
显卡一共有20多片这种情况的,请各位高手大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随即抽了三片进行了测试,显卡是鑫益佳8500GT  128M DDR3   128位的 TC512M
   显卡的布局是单面四颗粒三星 K4J553230G-BC14

                                                U40           U41

                                                                          U38

                                                  GPU

                                                                           U39

测试一: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11            0
FBC[63:32]           0            3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6 C08 C15 C24 C25 C34 C56 C5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00           1           0           0
C01           1           0           0
C02           1           0           0
C02           2           0           0
C06           1           0           0
C08           1           0           0
C15           1           0           0
C24           1           0           0
C25           2           0           0
C34           1           0           0
C56           1           0           0
C58           1           0           0

测试二: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6 C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36           1           0           0
C56           1           0           0

测试三: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            0
FBA[63:32]           0            1            0
FBC[31: 0]           0            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5 A08 A28 A63 C00 C0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5           1           0           0
A08           1           0           0
A28           1           0           0
A63           1           0           0
C00           1           0           0
C08           1           0           0

  请各位高手大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正常浏览网页,进入穿越火线不是人物带线就是花屏,跪谢了。

网友:
用MATS8 -C 126测试发测试结果,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用MATS8 -C -126测试发测试结果,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会错了~~是3星显存的问题~~~每次测结果都有出入的~~~

网友:
C通道的要全部换掉,然后再测试稳定性

网友:
此卡  系3* 颗粒 早期 问题
采取  降频措施降到300mhz  以下
实际频率
应该不用更换  系为早期损坏问题

网友:
请教各位大哥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11            0
FBC[63:32]           0            3            0
   分别对应的显存号码是什么啊?
要是更换显存的话哪种型号的显存可以代替啊??

网友:
可以用HY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