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1802报错(T41)

楼主(2010-01-31):
客户拿台T41过来,说是花屏,这不用说了做个显卡吧。
做好外接不花了,呵呵。装机准备收钱,谁知道装好问题来了。
1802报错,我晕。
还好,以前有遇到过,拆下无线,直接用自己的试机盘进DOS运行jmp1802.COM
心想这回应该得了吧。关机再开,我倒。。直接报一大串错。
ERROR
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PCI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2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controller in slot 01
BUS:02 Device:02 Function:00

这是插上无线报的错。不插的话就报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network  PCI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0 Function:02
这机有蓝牙的,现在能不装的东西都拆了还是报错,BIOS也刷过了一个.
坛子里面找了一下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只能发个贴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了。

谢谢大家的提点.换南桥解决问题了,都是土炮做显卡的时候可能伤到边上的南桥了.到现在还用土炮,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把南桥也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南桥加焊试了。。无果。。还是一样。。

网友:
你这个报错刷进去的程序是刷到那个芯片了的啊?LZ现在这机器怎么样了啊?

网友:
是PCI总线上的问题了,看看无线插槽及周边电路

网友:
1802报错是表示是不原安装的无线网卡,
直接用1802报错的软件扫描就好了

网友:
把无线拿掉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上面写的就是有无线和没无线时的两种报错方式,有无线直接挡死..不装的话报错后按ESC可以进系统.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BIOS吧,先在BIOS里面把扩展设备全部关掉看看

网友:
重置BIOS故障依旧,在料板上拆个过去还是报一样的错.请问还有什么故障能导致这样的报错,硬件还是程序问题?
请给个方向.谢谢

网友:
程序问题    实在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