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15pldCPU不工作

楼主(2010-01-31):
onda915pld主板   CPU不工作    cpu电压正常1.7左右  诊断卡复位灯正常认为是时钟电路有问题时钟IC是RTM862-410以更换过其周边零件也无损坏
没思路了  求助各位大哥 给点思路

网友:
上假负载找到CPU复位的那个上接电阻   然后上真U测一下CPU有没有复位   有复位的话就说明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可以刷BIOS  看看 打一下各总线的值  换IO  拆掉网卡芯片等等   在CPU有复位之后不跑码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先用力按一下桥和CPU座,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