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两个网卡芯片能不能互换

楼主(2010-01-31):
我有一块板的RTL8110S网卡坏了,我没得这个IC的。用8100C能不能换啊!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偶也有好几个网卡坏了,但网上搜搜,人家的观点都是说“白菜价的东东,不值得一修”。。。

网友:
既然不值钱,那就先换上去试试看嘛,真不行也就算了,自已也实践了吧

网友:
当然不行!封装形式也不同!

网友:
这网卡芯片没必要换,不值得,不够材料费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一般不行。

网友:
不行 一个是百M的    一个是千兆的  并且网卡启动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换个独立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
O 谢谢了,我只是没得换的,看来只有插张8139了

网友:
应该不行。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要不是网吧机   就加独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