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长城液晶显示器图像只有中间

楼主(2010-01-31):
昨天修了一台长城显示器,起初是不通电,换了保险,300V电容爆了,换了开关管,就好了,过了两天客户说,开机就显示中间有图像,两边有3CM是黑屏,就是宽屏变成整屏了,请问大家怎样解决。帮帮我,会是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应该解决   或者调下分辨率   或者程序出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的事

网友:
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设置菜单内有4:3和16:9两个模式,调到16:9后收钱吧

网友:
我上次就吃了这个亏,还亏自己是修电脑的,居然也犯了这个低级错误 了,超级超级郁闷了。

网友:
O(∩_∩)O哈哈~  这钱 咱也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