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0-01-31):
一HP V3000 开机不显。本以为是那个老毛病。显卡或者说是北桥。电流跑几次后至。1。0多。不动。拆机发现是INETL的北桥。集成显卡。加焊后无效。后发现南桥很热。更的换南桥无效。不知道 哪儿出了故障。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建议你 写清楚电流的跳变情况 先看一下是不是没过内存 或者没运行POST 如果过内存 还有看一下南桥和 外设是不是正常 总之 要一步一步分清